用BG热风枪加热南桥法

楼主(2008-09-22):
今天客户上门修本本,故障是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拆开主板一看,以为是电源IC虚了,加热后故障没有解决,但用手一按南桥,电脑工作了,于是用把一元的硬币放在南桥芯片上并放少量松香水,用BG热口枪(在淘宝上55元淘的)用二档大面积预热一下主板近3分钟,然而对准南桥加热,6分钟左右取消热源,让板子慢慢冷却,10分钟后装机测试一切OK。
本人用这简单方法修好了很多因CPU座虚的主板,成功率达90%以上。
以上是本人几年来的维修心得,意在抛砖引玉,希高手们不用取笑

网友:
楼主,啥是热口枪?介绍下。那么便宜!跟风枪不一样吗?
另外,加焊座子成功率是挺高的,不知你这种方法做南北桥成功率大致多少?

网友:
笔记本主板,PCB层多不太容易变形,会好做一些。BGA目前我也是手工做,掌握了温度和时间,在注意细节成功率也还行。

一些显存在GPU上的做BGA时,该注意哪些细节呢?

BG热口枪能否上图看看?

网友:
LZ吹桥是从上面吹向桥还是在板下面往上吹的?

网友:
从底部加热,在加热时要不停来回慢慢移动,多炼几次就可以掌握了

网友:
谢谢分享了,高啊,用个一元的硬币放在南桥芯片,那样芯片受热更均匀点,学习了。

网友:
是很好的方法!!! 但是您的主板是怎样放的?能不能发张图片学习一下?我想想不到硬币怎么会不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底部吹不会把下面的小元件吹掉呀??

网友:
明天发一个图上去看看

明天抽空放一个图上去,希高手们能不吝赐教!

网友:
今天我用这个土办法修好了两块花屏的9550显卡,并成功更换了一个因内存插反烧坏的内存槽!哈,哈,真是花小钱办大事,说来赚钱就是这么容易!

网友:
BG枪,搞上来看看了。

网友:
什么枪还能换内存插槽, 真历害! 锡炉都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