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17"液晶难办

楼主(2008-09-22):
开机可以正常使用,但只要把亮度打到90或更高,显示器就黑了,要把电源线拔了再插上才可以又亮,黑屏后再插上电源亮度又恢复到50
不知哪里的问题
已代换过几条高压了,换了高压条后可以把亮度打到100也不会黑,但有时会出现花屏,换回原来的板子又是原故障,但不花屏,后换了一块原装电源高压一体板好了,但想修好这片电源板,不知是哪的问题

网友:
电源负载能力不够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帮你顶一下,我非常想知道这个问题在哪里!

网友:
我修到过一台飞利浦170S6亮度调到60以后屏就开始闪,到80就熄了,显示有,就是没高压了,修了很久都没找到原因{换过高压线圈,高压部分电容(电解和贴片)高压部分三极管},就直接换了块原装电源高压一体板!故障板拆了做配件了!希望你能修好,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不亮的时候测一下各组电压知道是那块的故障就好修了!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什么型号的,把高压反馈改下吧

网友:
调亮度的时候测电源到高压的输出电压     今天修了一台跟你一样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