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S3000求思路

楼主(2008-09-22):
NEC S3000,855GM芯片组。朋友转过来的机器,朋友电话里告诉我,因为其它机器急用,卸掉了上面的max1999。我从一片DV2000废板上拆了一颗补上,DV2000是因为座子焊坏报废的。上面的1999应该是没有问题。着重提出这点是因为我手上目前只有这一颗1999。

补好芯片后加电,电流上去了一下,跟着轻微的一声咯嗒又掉下来了。查了一下,电流升上去的一瞬间,其它电压都出来了,唯有CPU供电没 出来。注意,这里是两个故障:一个是上电掉电,一个是CPU无供电,两个不相干。CPU供电后来修出来了,但是上电掉电故障依旧。仔细听了一下,咯嗒声应该是从1999附近的电感发出来的,但是1999附近有3V和5V两个电感挤在一起,听不出声音具体从哪个电感发出。好像是1999输出过载保护了。3V和5V阻抗没有问题。直接给3V和5V负载供电,5V没发现问题,3V耗电流过大,达到近3A,南桥瞬间烫手。以为南桥有问题,后想想可能是因为只给南桥供了一个单独的3V才这样。1999的周边器件查了一遍,没发现异常。求电路!

网友:
0咯嗒声一定是电流过大造成电路保护电感发出来的,这个应该不是这个问题的关键,我想主要要看看南桥瞬间发烫的原因才是重点,要是 南桥缺一个电压会造成这个现象的,看看南桥周围的供电有没问题。
要是没问题的话,那就换 个南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