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硬盘磁头问题?高手进/

楼主(2008-09-22):
请问所讲的0磁头,是指PQ分到的C盘,?还是1磁头表示PQ里的C盘?高手请回答?谢过``
硬盘

网友:
物理磁头跟逻辑分区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
我的硬盘120G的ST 用MHDD扫描的时候开始很多X和红块,砍了第一个头行不行?

网友:
好像磁头的定义不是这样的吧. 有主头和副头这样的吧.

网友:
要具体检查哪个头坏,还有是不是头坏,需要不需要关头。头也不是随便关掉的,要有道理。
也不能当兵发杆枪,见人就打。要打也要打敌人的。

网友:
不行,第一个头(0头)从头到尾都用到的。
比如一个两头120G的盘,SPT简单的算他都是1000好了(实际上是按段分不同值的),那么LBA部分0-999是0头的,1000-1999是1头的,……,239998000-239998999是0头的,239999000-239999999是1头的。
你看到的CMOS设置里的CHS值(如65535,16,63)是换算过的,和真实的CHS值(如55312,4,906)无关,你用PC3000就能看到真实的CHS值。

网友:
我只知道用MHDD扫,第一个就是X跟住就是红块和X,后面就没有这么多,如何砍掉前面的,是1磁道吗? 进PQ也进不了,应硬正常``,各位高手有什么方法?

网友:
物理磁头和逻辑磁头不是一回事,#6所说的物理磁头的概念是对的。楼主的知识只是在应用层面上,最好先去了解一下硬盘的结构。
再说PQ进不了的盘,很多也没有多大的问题,有些纯粹逻辑问题也有进不了的。估计大多数修盘的都不用PQ分区的。

网友:
几位版主请看下这个是不是磁头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