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130故障,不定时闪屏和打火的响声,谢谢~!

楼主(2008-09-22):
大虾好,请教大家我的dell p1130近些日子出现不定时闪屏(差不多像是手机信号干扰的现象,但我排除过——不是手机信号的干扰)最后伴随着机器内有打火的响声后又正常;有时候一天都不会闪,有时出现打火两三次再正常。
对了,还有就是,打火瞬间屏幕是缩小的(可能不是缩小而是黑屏了,因为太快了,视觉上看到的是缩小后回到正常显示)。
起初我以为是哪里脱焊了,于是我拆开来检查了电路板,可没有发现什么毛病,。
请大虾赐教这种现象一般是哪里出了毛病?

网友:
自己顶,,,没大峡知道吗。。挨,,这个显示器一直很好是最近一个月才有的问题。。本身是行货很舍不得丢啊,,要不是因为他我早换2407了

网友:
打火一般是高压包本体或高压帽引起的.只要看到打火的位置.问题就好解决了.

网友:
查一下S校正电容,是否有击穿现象。

网友:
是不是虚焊啊,有时正常, 有时出现,很有可能虚焊啊

网友:
你看下是行部分缩小还是场部分缩小?还是整个缩小?

网友:
各位大侠我不是很懂的啊,说的好专业,,今天开机后整体显示全是糊的。。过了1-2分钟屏幕啪一声,显示收缩了下,在恢复了就显示都正常了。。。。郁闷啊,,到底什么问题啊,,,,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供电电源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看看是不是管座漏电,换个管座试试。

网友:
郁闷,一直以为是管座受潮了,可是为什么他模糊1-2分钟,突然打下火就没事情了呢?开一天都不会在模糊或者打火了。但是只要晚上下班回家开机就要打火。。前几天是开机显示都正常正常但是打下火,现在是开机模糊完了打火后显示就好了,哎,,本身显示器是行货也就用了5000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