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T30家电一会就掉的问题。。

楼主(2008-09-22):
今天接到一台T30的机器,一开始就是进系统掉电。。
后来我把硬盘拿掉,还是掉,说明不是系统引起的,因为有的机器要是驱动不对了,也会造成这个现象的,所以我先排除了这个再说,,
后来我就怀疑到它的风扇散热上,发现风扇转速不太够,就给他直接飞了5V,怪事情就出来了,用稳压电源不掉电,,用适配器就掉,真晕。。
拆开机器再仔细的检查各个供电是不是有问题,当量倒那个101电阻的时候我发现阻止明显变大了,(这个阻止变大了一般是电流过大造成的,后面的拿个线性稳压器一般也会坏的)于是就连后面那个线性稳压器也更换了,,开机后进系统一切OK。。
嘿嘿,这个病在好多IBM机器里都有,只要是这中现象的 IBM机器,先把拿个铲形线性稳压器换了再说。。。。
我是菜鸟,要是哪个说的不对,,请哥们们指教批评。

网友:
你说的指准大家都不明白:

网友:
谢谢分享,这样的故障我也遇到过。

网友:
铲形线性稳压器  这是指什么东东啊?

网友:
屏接口附近很多保险断会出现掉电故障

网友:
最好画图说明,不知所云

最好画图说明,不知所云

网友:
好像是说给TB芯片供电的那个线性稳压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