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插键盘就报警

楼主(2008-09-22):
手上有一块INTEL845小板,一插键盘就报警,是什么问题,应该怎样维修?

网友:
你的键盘没得供电吧,我以前修过,接上键盘就的的响不停的啊.原来是没得5V供电,飞线就搞定.

网友:
怎么飞啊,请大师指点

网友:
也就是说明你的键盘没有得到5V的供电, 你看是主板处的供电保险电阻有没烧, 如果没烧就是你的键盘线断了,

网友:
先检查键盘本身是否正常,再检查主板的键盘工作条件,在接口后常有一个标示为F或O的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