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2):
一同事的联想品牌机,在冬天,开不了机,黑屏,硬盘灯常亮。打开机箱,插上诊断卡显示26,开始怀疑是显卡问题,但是手上没有显卡代换,发现里面有灰尘,就顺便帮客户打扫了一下,然后就装上了,并和他一起送到维修店里,哪知一接显示器居然点亮了,一切正常。问了店主什么原因,说是静电的原因造成的,机箱接地就好了。
开不了机

网友:
打开机箱,插上诊断卡显示26,开始怀疑是显卡问题,但是手上没有显卡代换,发现里面有灰尘,就顺便帮客户打扫了一下,然后就装上了,并和他一起送到维修店里
楼主去之前试过接显示器没?
这种情况不是静电的原因造成,是显卡跟主板接触不良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多数是金手指氧化造成的。

网友:
26虽然是没跑完 。但 大多都亮了 !

网友:
这也叫问题?
“发现里面有灰尘,就顺便帮客户打扫了一下,然后就装上了”
装上你就不开机试下?

网友:
我的诊断卡跑26是主板OK的意思~~是不是不同的诊断卡跑码的含义不同啊???
还是我的诊断卡老了???大概03年刚学电脑维修时买的~~~

网友:
“发现里面有灰尘,就顺便帮客户打扫了一下,然后就装上了”
装上你就不开机试下?

网友:
显卡和主板接触不良,地球人都知道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是个县城对于出现26我是这样解决的,先是把显卡猜掉,听报警是否三短一长,是把显卡用橡皮察一下,还有就是用,或者用其他的去氧化化剂。
————————————————————————————
这是我个人排除的26的长用方法,还有就是多插几次显卡,不过我会顺手,把内存也重插一下,还有就是会清理下主板上的灰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