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龙S262C开机掉电请教,吹掉哪个芯片啊?

楼主(2008-09-22):
神舟承龙S262C开机一段时间掉电,CPU温度不算太高。
上假负载测到以下数据:
1.总线基准电压1.19V
2.串行总线电压1.19V
3.CPU内核电压1.44V
4.VTT调整电压1.05V
5.内存VCC 2.53V
6.图上两个电容分别测到2.53V和1.5V
请教下面几个问题:
1.上面的几个数据属于正常的吗?
2.哪个芯片是温控芯片啊?(下面附图)
3.吹掉哪个芯片可以解决掉电问题?

网友:
看到CPU座左边有一个4R2电感了吗:电感右前方靠CPU座的那个小八脚的芯片:那就是温制芯片:吹掉掉就行了。

网友:
谢谢辉哥,其他的不用动吗?

CPU座子中间角上是不是本来就少个贴片电容啊,需要补上吗?

网友:
辉哥能麻烦你在我图上标一下温控芯片的位置吗?

我有点晕,好几个八脚的自己还是不敢确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吹掉温控芯片怎么还掉电啊,而且比以前掉的还快,屏幕刚显示10秒左右就掉电了,而且电源灯慢慢熄灭。大哥帮帮忙啊,遇到uo这种问题吗》?

网友:
是不是CPU座或南北桥有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CPU和内存上假负载不掉电,为什么呢?CPU座中间好像有个电容被谁焊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