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S800D-X CMOS中显示电压异常新进展2008.10.14 17:00

楼主(2008-09-23):
手头一块华硕P4S800D-X主板,开机按下电源开关后,CPU风扇正常转动,但是有时能点亮有时点不亮。
经过仔细观察,发现电源指示灯不太正常,有时亮正常,基本都能点亮;但是有时闪烁,这时主板就点不亮了。
当主板点亮时进入CMOS设置,发现+5V和+12V两组电压显示偏高,分别为6.5V和13V左右,但是测量开关电源输出的+5V和+12V电压是正常的,更换电源故障依旧。其他各组电压显示都正常。
整块板子上的元件无明显损坏。
请各位大虾支招,先谢过!
维修日记:(先谢谢各位老大,终于知道什么是IO了!)

网友:
于今天更换IO  W83627THF-A  后,CMOS中显示5V电压正常,但是12V电压显示依然异常,高达15.5V,实测只有11.8V,另外核心电压显示好象也不正常,显示为1.93V,实测只大约是1.4V,是另外还有问题,还是IO的质量有问题呢?

网友:
重新更换W83627THF-A,CMOS中电压显示和上午的基本相同,于是猜测:1、IO的参数和原来的不同;2、外围电路有问题。
本人是菜鸟,业余爱好,维修速度有点慢,同时希望各位老鸟能多多指点,谢谢
最后请教个问题:W83627THF-A和W83627THF的原理图是否一样,我只找到个W83627THF的PDF文档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希望能加点分,毕竟是菜鸟修的第一块主板,下面是检修过程:
1、CPU核心电压显示不正常,是由于IO的100脚没有焊住
2、12V电压始终异常,确实是外围电路的问题,是12V的分压电阻阻值变化引起的,居然是上电阻阻值减小。上分压电阻标的好象是44C,测量阻值为16K,而测量其他主板上的44C电阻的阻值为28K,下电阻标的是01C,测量为10K,正常,把上电阻更换后,12V电压显示正常,故障解决。一般阻值增大的比较常见,阻值减小实在少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没有见过电压在主板上往上升的,理论上也讲不通啊

网友:
也不是不可能,现在怀疑是电压监测电路有故障,但是不知道是哪块集成电路控制的

网友:
换IO吧!电压监控.温度监控一般都在IO里面.现在很少有主板单独做监控电路了

网友:
更换io,io里面集成了电压,温度,风扇等控制器

网友:
换IO  先试是是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老大!小弟一直对修主板感兴趣,但是很多集成电路不是太清楚。
你们说的IO是不是主板上的W83627THF-A啊?(ADP3180是内核电压控制,CA531019是时钟,对不对啊?)

网友:
沉了,小顶 一下

网友:
维修日记:(先谢谢各位老大,终于知道什么是IO了!)
2008.10.14
于今天更换IOW83627THF-A后,CMOS中显示5V电压正常,但是12V电压显示依然异常,高达15.5V,实测只有11.8V,另外核心电压显示好象也不正常,显示为1.93V,实测只大约是1.4V,是另外还有问题,还是IO的质量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