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主板自动开关,重复

楼主(2008-09-23):
一触发后跑码,但一跑就关机,然后又开,自动循环,大家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吧,怎样解决的。
主板

网友:
先确定其它件是好的情况下,很多是档内存的问题。

网友:
不是重启,是断电了,然后又上电

网友:
看看是不是IO开焊了我有一个板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看开机的门电路,换了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