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的短路问题

楼主(2008-09-23):
整流二极管第一和第二个脚位可否焊在一起,因第二只脚位的铜片损坏,还有就是有时会短路,有时又不会??

网友:
电路板设计上是有差别的,你还是先看连接关系,多少得有点电路知识吧?!

盲目维修迟早要付出代价的!!

网友:
LZ先学习一下电子基础知识吧.全桥整流管的线路连接是何方式.你就会明白了.

网友:
这是一个桥式整流,当然是需要一个二极管的脚接另一个二极管的脚了.

网友:
什么相机啊 效果这么好 ~

你看下背面的电路板 如果是一起的话 就可以 ~  但是一定要焊牢
有条件的话  涂一层 耐压耐热的硅胶 起到绝缘的效果 以防跟其他的元件短路

网友: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
杂牌电源还用820UF的电容和3A的整流管,用料不错啊

网友:
整流二极管第一和第二个脚位是一齐的,已焊接好,能通电无负载,但系有吱吱的响声。

网友(2008-11-11):
完全可以啊。难道你没有一点点电路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