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换上好的电源就无显示

楼主(2008-09-23):
昨天,我收到一块杂牌的845gl板,启动机子发现进不了系统。重装系统到进去就蓝屏,拔下电源20针口发现黄色的线烧焦了。换一个新的电源显示器就无显示。排除内存,cpu问题,硬盘问题。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呀?谢谢

网友:
线为什么烧焦?电流太大或接触电阻太大。电流太大整根线烧,接触不良插座附近烧。两种故障应该处理方法不同的。

网友:
我要拔接口的时候,被粘住了。用手拔不下来,只能用钳子。我想应该是温度高导致塑料粘在一起的吧,是接触不良吗?不确定。

网友A:
奇怪的是,就一根黄线烧了,其他线都好好的!

网友:
看看吧,这就是接触不良的结果,到现在还没有能完整取开哦,这个东西我还保留着呢!具体看下面连接。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B%D5%C5%CF%C8%C9%FA

解决办法,换座换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怪的是,就一根黄线烧了,其他线都好好的!

不可能所有的都接触不良,哪个有关就烧哪个,一点也不奇怪。

网友:
主板上的座头完好的,电源的20针接口也没有像老张贴的图片那样烧得那么夸张,只是黄色的针脚处黑了,其他的针脚都完好。没有相机,要不我也给它来个特写。

网友:
那你就换针试试啦!

网友:
我换了新的电源,显示器就无显示。我想(不知道对不对)那根黄的线是不是短路了,才会烧的。那我要如何确定主板上插座对应的黄色线的口是不是有问题,刚开始学修理,请大家别见笑!

网友:
你用万用表打一下。看看那有没有短路的。12V。5V。-5V。3.3V 。

网友:
楼上的能不能说清楚一点,怎么打?没有测过,先谢拉

网友:
4412压电压有没有超压。

网友:
问题解决了。换了个在用的电源,就可以了!可能原来换的那个电源插口于这块板接触不好吧!

网友:
不过有个问题还是要请教大家:1.cpu风扇能转,显示器却无显示是几伏的线接触不好(已经确定那个接触不好的电源是好的,我拿到其他电脑上用是可以用的。)?2.那个接触不好的电源我也反复拔插了好多次,也总该有一次是接触好的吧。但是,就是要换一个电源才能用。真的是不明白,请大家指点迷津!!!

网友:
你那只是碰巧。你最好把电源接口换了再说。前几天也遇到个电源和主板接口烧了的。把整个接口换了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