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摔了一下,加电不亮

楼主(2008-09-23):
待机0.03 插电自动开机,电流到0.75左右维持半分多钟掉电重启,一直循环,此机子关修时说是掉地上后就这样了。
拆机单板加电也是如此,CPU 北桥 显卡加电都有温度,各电压检查也正常,

按理说主板没明显摔裂变形,应该会是虚焊的问题多吧,但按压CPU 北桥 南桥 显卡都一样,无效果,有点棘手

请高手给点思路!

网友:
这个我不知道,帮顶

我一般遇到的IBM都是拆开再装上就亮了

网友:
光用手按是没有用的. 跑半分钟的话出没出图象?
如果出图象了, 就把几个关键的电源芯片加焊, 还不行的话加焊NB, SB, VGA, CPU座.
如果不出图象那就要在北桥, VGA上量电压, 看是不是各组电压都齐了. 感觉不是太难修, 电压齐了就把芯片加焊.

网友:
好的,电压都齐的,加焊试试吧  谢谢楼上的

网友:
看看板线有没有摔断的,

网友(2008-10-31):
很有  可能是   显卡  加焊下 试试  !~
            内部 焊点虚了  !~~~~积压  你 又   不能 把力量分配的均匀,
               在不行  就是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