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抖了一两秒就黑了

楼主(2008-09-23):
我有一台华硕的笔记本,按了开机电源,屏幕上会有显示,然后屏幕抖了两下,就黑了,电源灯还是亮着,请教这大概是什么问题。电源示配器线有焊过,有可能是这个的问题吗,手头上没有这种线无法测。大家给点意见吧,谢谢

网友:
用直流电源试一下,如果还是这样,在检查一下高压和灯管。

网友:
我刚刚接触维修,能不能说详细点,谢谢啦!

网友:
这个问题  应该是灯管虚焊啦

网友:
要先判断是否是显示屏问题,可以外接显示器试看看,如果外接没问题确定屏问题,检查高压及灯管.

网友:
要看看是不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查查灯管和高压, 屏线的问题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