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开关10多次才启动。

楼主(2008-09-23):
一个航嘉冷钻王1.3版的电源,连续开关10多次才能启动,绿黑线一直短接却没法启动,测KA7500B的各脚待机电压,基本正常,唯第12脚的待机电压在18.9V(另一只正常的冷钻王KA7500B的12脚为24.4V),也基本在正常范围之内。后级输出滤波电容已经全换了,没用,请有经验的XD指点。

网友:
查一下启动电阻有没有变值,这个故障感觉是启动困难。另外有条件的话换KA7500B 直接用TL494CN换就行了。

网友:
已解决。重点查启动电阻,没发觉阻值异常,后和一个完好的同型号电源类比,发觉和功率开关管同一块散热片的5027第一脚少了一个1N4148,焊上去后问题解决。该电源原来被人拆过,原4148是焊在背面的贴片元件,可能被碰落,而导致启动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