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478板子,检测卡不显示代码,RST灯常亮?在线等~~~~~~~~~~~~~~~~~~~

楼主(2008-09-23):
七喜品牌机 主板(478针的) 加电后 检测卡上面无显示 RST灯常亮 ,(上CPU  RST灯呀是常亮)而且用手摸CPU 没有温度,
IO 是83697HF 电源管理芯片(10脚的)型号是6602BCB   都换过 还是不行!
CPU旁边的 电感没有电压    内存有电压
键盘口也有电压!

晶振也有电压!

请问各位 我应该查哪里呢????

网友:
CPU的假副栽吗?  也有可能桥 挂

网友:
但是我摸桥没有温度 呀?   我没有假负载 呀!

网友:
基本的工具还是要准备的,迟用不如早用哦,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也对  只不过现在 没有假负载呀?  CPU座子 下面 还是没有针脚的 想测量什么也不能测量!

  修板 高手们 那现在这块板 应该查哪里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七喜品牌机 主板(478针的) 加电后 检测卡上面无显示 RST灯常亮 ,(上CPU  RST灯呀是常亮)而且用手摸CPU 没有温度,
IO 是83697HF 电源管理芯片(10脚的)型号是6602BCB   都换过 还是不行!
CPU旁边的 电 ...

6602是驱动芯片。.6302才是电源芯片。你看看电源芯片和驱动芯片旁的几个电阻是不是有问题哦..
不过这2个芯片都容易坏.建议更换6302

你若是手头没有假负载 .可以先暂时把6302的VID脚 用线接地,看是不是能产生CPU电压.还有可以查查6302 的EN脚和供电.

关于6302的资料.自己去搜索!

网友:
应该CPU共电不对哦 有的板子 不上负载就复位灯亮

网友(2009-02-23):
楼主,首先确定你的debug卡是否正常,你的主板是478的什么芯片?845?865,要清楚:在早期的845主板上上CD的CPU,CPU是不工作,也会导致rst灯常亮,因为北桥就没有工作,如果是865的芯片组,上C(赛扬)2.0以下的CPU,cpu也是不工作的,CPU不工作也会导致北桥不工作,因为有些北桥的供电是和CPU供电一起的,在主板和CPU都搭配的情况下,RST灯常亮,也就是说没有复位,北桥也可能没有工作,或是北桥已经挂了,要先确定CPU供电,然后再修各个部分的,从你上面提的问题来看,CPU旁边的电感没有电压,也就是说你的cpu根本就没有供电,先看看电源管理芯片的VID信号输入看看是否正确,然后看看电源芯片的电源,如果电源管理芯片的电源正常的话,VID也正常的话,电源管理芯片很可能就有问题了,这个要你慢慢的查了,呵呵!个人见解,我也是刚学的维修!哈哈,大部分是自学的!

网友:
先看看CUP供电的电感有没对地短路啦,有的换量下MOS管看看是否被击穿啦

网友:
RST灯常亮也等于没有复位,如果CPU假负载上无复位电压, 先检查下有没有 供电 和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