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板子换来的经验,那个泪!

楼主(2008-09-23):
一块板子换来的经验,那个泪!
有一次给别人装系统,安装完毕很好,接下来问题来了,
在安装摄像头驱动时,出现了失误!
摄像头插在机箱前置USB接口上,安装后出像好几个驱动要安装,我就点击自动安装驱动(这几个驱动都是

跟摄像头相关的)出现第一个驱动时自动安装,人像出来了,(这时我就用QQ跟别人视频聊天)再接安装

其他几个,再安装到第三个时,电脑死机了,重起,电脑显示无信号,内存条金手指擦过了,CPU也拆下来

搞了上点硅胶,灰尘也搞了,还是不行,然后就用三大件,内存,主板,CPU组成一个小系统,电脑还是无

信号输出,主板无一“嘀答”声音,然后把内存拆下来也没有声音,再换了一个好的内存也出现这样的毛病
CPU试了也是好的,
得出结论,主板坏了!!!!!、

这样的主板坏了是不是有两个原因啊,第一,机箱前置USB供电不足,插上摄像头造成主板坏了
                                                  第二,是不是在使用时不能安装驱动(尤其即插即用的设备)

注:现在的主板还坏在那,是清华同方的品牌机,主板类型是:845GV-M2  REV:1.2

我说的结论不一定是对,但是这事出来了!          哪个大侠能不能帮分析一下子是什么地方坏了

我没有修主板那一套设备,包括诊断卡   QQ107232345

网友:
先清一下coms看看。

网友:
清过无数次了,也没用!

网友:
估计你太点背了,和你装摄像头关系不大。
就是赶上坏的时候你在装摄像头了。
找个专业的地方修吧。

网友:
有诊断卡  好办事多了   买一张也不过十几圆

网友:
不会吧,
机箱里灰尘,太多了,估计跟灰尘有关系吧!

我就搞不明白,装个驱动,主板能搞坏了,,,,,郁闷

网友:
估计你太点背了,和你装摄像头关系不大。
就是赶上坏的时候你在装摄像头了。
找个专业的地方修吧。

学修板卡 -10 恶意灌水,抄袭楼上的贴,

网友:
只能说楼主运气不好!如果碰到客户对电脑一无所知的或者比较了解的,还好。如果是那种半懂半不懂的,那楼主就很难脱身了!

网友:
谢谢啊,
还好那客户,人很好啦
他也说了,自己电脑有毛病
现在可好,软件病给我搞成硬病!!!!呵呵呵呵

我当时头都大了

网友:
紫色的方板
是紫色的方板
7楼的朋友说的对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无边无际 -2 技术区严禁灌水
yzz163 -30 恶意灌水

网友:
好复习吖................

yzz163 -30 连续恶意灌水

网友:
卖块新板给他呀,坏的回收了,再研究,

网友:
不是吧...................

yzz163 -30 连续恶意灌水

网友:
这样的毛病只能说明你的运气太好了 :D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两次,情况类似, 最后赔给客户,运气特背

网友:
这种事是常有的,就是运气差点,下次补回

网友:
估计你太点背了,和你装摄像头关系不大。

网友:
我们搞维修的有福了,。最爱那种半懂不懂的人了,为什么呢,一,半懂的人喜爱买二手配件,要是不懂的只要新的就好。二半懂不懂的就爱拆腾机子,搞来搞去就坏了,不懂的不乱动。只要能开机上网就行。同意的来说下子,LZ花钱去修吧。

网友:
楼主确实运气差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