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714 故障现象是通电后有短时间高压灯管亮下就灭掉

楼主(2008-09-23):
我的Acer AL1714 (主板PWM IC 是 FP5451),故障现象是通电后有短时间高压灯管亮下就灭掉,开关键可控,高压板跟灯管都没问题,有谁修过没有?(急待解决,谢谢!)

网友:
查高压电路

网友:
问题,首先你怎么知道高压板没有问题,其次,灯管亮的是白色还是红色,如果不是白色那一定是灯管问题,导至高压保护.再者灯亮后就灭,是否连电源灯一起灭,如果是电源灯一起灭,那可能是关机了,你可以再按下电源开关后的一秒把按键板拔下,以此来判断是否按键问题,如果不是.查驱动板与高压板之间的控制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1。高压板應没有问题, 灯管亮的是白色,直接提供5V到高压板, 灯管恒亮。
2。灯管灭后, 电源灯恒亮灭黄色。19V通往主板后经IC 9435A 产生5V没问题, 另1 IC 9435A 应是产生10V,一下就往下降至 0V。换PWM IC  FP5451换还是一样。还可能使那里问题?
3。可知主板 U18 是什么 IC? 像电压整流  IC,3 端,瞬间量到 1 边是~10V,另2 边分别是 2.8V 及~4V. (无线路图)
感激帮忙!谢谢!

网友:
上个图,我帮你分析一下.
拍一下板子的图.
灯管变黄色,应该是找不到显示信号输入?你开机后高压是可以看到屏显示内容吗?查驱动板IC供电,MCU供电,及MCU晶振?

网友:
修正如下:
2。灯管灭后, 电源灯LED恒亮 - 黄色。开关键可控.

开机后可以看到Acer Logo, 屏显一下就灭掉. 另1 IC 9435A 应是产生10V的,也跟着往下降至 0V。

PWM IC  FP5451 及 MCU晶振已换还是一样

网友:
亮下的时候图像正常吗,你确定高压板和灯管没问题就换个通用板试试吧!

网友:
用通用版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请问通用版是?? 在那可买?

网友:
可能还是高压板的问题,只有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有相机吗?拍个照片上来,我看看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摄像头拍的很飘渺

网友B:
代换高压板试一下吧,不要把问题想得太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代换高压板试一下吧,不要把问题想得太复杂,

换高压板的机会也不给你,没有高压线接头,甚至灯管线都见不到,外面只有几个橛子,呵呵,是8个橛子4根灯管,高压板有个接口直接压上去的,我连高压线过去每根都能亮,就是有极间放电(离的太近了)。我相信这种垃圾一定难住了很多人!!

网友:
这样看不清啊.

网友:
谭文也不急,让他弄图片好了,不知道是不是已经修好了?

网友:
遇到难题了。是否要买个好的1714回来研究

网友:
还是没修好!! 先不搞了。(如找到,再分享出来。。。。)

网友:
可以上别的灯管测试一下。不排除灯管漏电问题。极间放电也有可能不是离得太近了而是高压过高了。高压变压器前推动电压是多少??几个高压变压器的推动电压都正常的话很可能高压变压器出问题了。至少一边出问题了。按照上传的图片来看只要找准节点没可能改不成功的。

网友:
建议 检查一下电源所有的滤波电容.

网友(2008-11-02):
我也遇到了这问题,这肯定是驱动板的问题,我测量了几次后,只是开机的时候会闪3、4次,后来就能亮一段时间、但是时间长了还是会黑掉、、、不知道有没有人解决了、、

网友:
别把捷径走长了,我修过多台都是电源适配器的问题,敲开里面,很多电容都爆桨了~~~~~(供你参考,我当时也是一时找不到19V的适配器,所以没试结果走了很长的路子,才修好那台机器)

网友:
哈哈  你跟我碰到的是一样的问题 ,我的跟你的板是一样的,我的这个是奇美的17的,适配器也是19V的,现在也是高压板的问题,用普通的高压板代换也是打火,几个灯管的接口太近了,打火还点不亮灯管,晕死   顶你

网友:
大哥 我也是这个型号的显示器   我这个连指示灯多不会亮   高压板跟驱动板接口处  有三个19V的电压  请你们给点意见了  谢谢

网友:
大哥 我也是这个型号的显示器   我这个连指示灯多不会亮   高压板跟驱动板接口处  只有一个19V的电压  请你们给点意见了  谢谢

网友:
奇美做的板子? 找一下屏線接口附近下面
有沒有1到2個貼片電容短路
或直接由高壓板處19v電源接頭處測阻抗是否太低
遇過幾台是類似毛病
積層電容短路 有時會燒驅動板上保險
主因是電源供應器裡的電解電容爆了 所以容量不足
無法濾除高頻所致
您的描述是很像這種毛病

奇美做的板子上的電解電容壞的倒是少見

网友:
主芯片mst8116换一个

网友(2010-03-04):
这是驱动板的问题。我也碰到过几台。通用板目前没有这种接口。原装板市场上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