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的电源无法关

楼主(2008-09-23):
我一台17寸的纯平显示器,电源按下去无法关闭,是不是把里面的电源开关板换了就可以解决了,谢谢!

网友:
显示器牌子为杂牌hpc。面板上的其他调节键(亮度,消磁等)都正常。我有把显示器拆开,在电源按钮处,有一个小板,上面有一个突出的圆点,按钮按下后就是压到这个圆点,应该就是电源的开关,我的意思是,是不是把这个板坏了。

网友:
键坏了
换了就好了

网友:
按键坏了,换掉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试试换掉坏了的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