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P DV2000 上电不亮问题.开机后电流持续上升到1.5几.不装内存也是一样

楼主(2008-09-23):
代机电流正常,开机后电流持续上升到1.5几.不装内存也是一样也是上升,北桥从新植球装上了,

那位高手还指点一下,

网友:
重点查BGA,有可能BGA有短路

网友:
没过内存电流这么大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
搞好了.CPU 座子空了,

:lol 谢谢兄弟们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