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二三极管代换问题

楼主(2008-09-23):
S20c40c,u20c20c,s30c45c, rl257 这些能用那些常见的二三极管带用,S20c40c,u20c20c,s30c45c这些三极管不能带用的话能用那些二级管改最好发个电路图谢谢了

网友:
你再说什么?没听懂。

网友A:
电源上的二三极管我买不到这几个型号先问一下有没有代用的
三极管不是能用二个二极管改装码?实在找不到想要个电路图和二级管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上的二三极管我买不到这几个型号先问一下有没有代用的
三极管不是能用二个二极管改装码?实在找不到想要个电路图和二级管型号

谁告诉你三极管可以用2个二极管改装的?想象力丰富了点。

网友:
S20c40c,u20c20c,s30c45c都是肖特基二极管。

等效电路:

后缀是c的:

后缀是a的:

后缀是d的:

网友:
三极管有两个PN结, 二极管一个PN结, 如果LZ是以1+1=2的方式计算的话真的可以代的哦  ,但现实中没可能的.

网友:
S20c40c,u20c20c,s30c45c, rl257 ,555555555555555555555那我找不到这几个零件怎么办啊

网友:
不要看有三个脚就说是三极管.
5楼已给了最好的代换方法,用两个大功率快速恢复二极管代换啊.

网友:
网络上有大把的资料,用百度搜索一下就有了。
S20C30-S20C60 datasheet
http://www.ic37.com/icasp/pdf_open.asp?id=207796_106031
RL257 datasheet
http://www.ic37.com/icasp/pdf_open.asp?id=759206_997812

网友:
楼主确是新手 不建议你自己修!还是找人吧!即便是想学维修也要去新手区学学另外还要多学点电子电路的基础知识

网友:
建议LZ先学习下基本电路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