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U故障

楼主(2008-09-23):
待机电流,0.04 ,5秒左右,变为0.03,PS51020产生3V,5V不出,有谁有这机器的图纸以及PS51020的工作条件呀,测得PS51020的9PIN电压为0V,10PIN电压为5V,22PIN电压为5V,23PIN电压为16.7V,24PIN电压为19V,不知道哪里的电压不对,请高手赐教,在线等,

网友:
9 Pin 是Enable 1, 0V是关断了. 当然有一些机器不一定有3V5V. 试一下插电源的瞬间9 Pin的输出, 会不会是5V有短路被关了.

网友:
9pINj瞬间电压输出没测过,但测过5V的电感对地阻值,没有短路情况,

网友(2009-01-15):
这位老兄A6U的板子修好了吗?我有一块相同的主板
方便的话上线谈,MSN:cb.guo@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