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3):
intel的原装板,这块主板cpu电压,复位,时钟都好的,诊断卡22-28循环的跳
加电5分钟后自动关机,请问这大概是哪方面的故障呢?
cpu

网友:
更新BIOS和检查内存!

网友:
内寸 换下试试

网友:
内存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刷BIOS`加焊IO~换IO~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可以加焊南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