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M2GTA(国内型号940T1)不开机求救

楼主(2008-09-23):
插上电后ALP1087烫手,开机键无开机电压,主板无明显烧坏的元件,请高手指点从何处下手维修,

捷波 940T1 的详细参数
捷波 940T1 主要性能
产品名称 捷波 940T1
类型 台式机
CPU插槽类型 Socket AM2
CPU插槽数量(个) 1
FSB(MHz) HT 1000
内存类型 DDRII
内存描述 支持双通道DDRII 400/533/667/800内存
集成芯片 声卡/网卡
主芯片组 nVIDIA nForce4-4X
芯片厂商 nVIDIA
网卡芯片 整合REALTEK RTL8201CL 10/100M自适应网卡
适用平台 AMD平台
芯片组描述 采用NVIDIA nForce4-4X 单芯片
音频芯片 板载6声道AC’97声卡
图形芯片
其他芯片 10M/100M/高速网卡芯片
CPU种类 Athlon64/Athlon 64 X2/Athlon64 FX/Sempron
CPU描述 支持Socket AM2接口AMD64位Athlon64 FX/Sempron处理器
捷波 940T1 扩展性能
USB接口 8个USB 接口
显卡插槽 PCI-E 16X
PCI插槽 4条PCI 插槽,1条PCI-E 1X
IDE插槽 二个IDE插槽
FDD插槽 一个FDD,接软驱
PS/2接口 PS/2鼠标,PS/2键盘接口
并口/串口 1/1
外接端口 音频接口
SATA接口 4个SATA接口,支持Serial ATA RAID0,1功能
捷波 940T1 软体管理
电源管理 三相供电
捷波 940T1 其他特征
板型 ATX板型
外形尺寸 30.5 x 19.0cm
随机附件 说明书、驱动光盘、FDD/IDE数据线、挡板
电源插口 一个八针,一个24针电源接口

网友:
检查1087是否是单芯片的待机电压转换管.PCI的A14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电压是多少?

网友:
PCI的A13是地呀,对地电阻和电压都是0

网友:
查查开机电路先.

网友:
PCI A13接D的打屁个阻阿 是PCIA14脚

网友:
像这种主板桥坏的可能是百分之80

网友:
我也有块快板和你的一样故障,应该是桥挂了,我的于是

网友:
先换个APL1087,再修开机电路

网友:
ALP1087换过了还是不行,如果是南桥坏了还能修吗?怎么判断南桥损坏呀

网友:
看看网卡是否烫手
一般不是网卡就是桥

网友:
楼上说的对,这个都不懂还会员呢!如果网卡烫就下了,再测对地阻值。多半桥挂的多哦!

网友:
插上电后南桥烫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