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X-2303-P 故障

楼主(2008-09-23):
长城FLX-2303-P,风扇不转,测5VSB PS_ON 5V 正常,短接PS_ON ,12V灯闪一下,风扇不转,测A9282A给3842 7脚供电为6V就消失,换3842,A9282A,故障一样,WT7510第3脚升到1-2V左右消失,处于保护状态。没有WT7510可换,上网查找,发现该电源12V,5V输出线圈短路的可能性非常高,由于12V灯闪一下,只能认为12V短路,拿下线圈一测1脚和3脚短路。看来只能重緾了。

网友:
你见过那个线圈不是短路的?

给你看看我侧电容电感的设备

别理解错了,我只是想告诉你测量方法不对。

网友:
设备我没有,我只是想告诉大家,不要老盯在管上,线圈坏的故障也挺高。省着走弯路了。

网友:
二楼的那是个什么设备啊,和一般的万用表不太一样.

网友:
是数字电桥,可以测q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