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PCI——E显卡跑乱号

楼主(2008-09-23):
磐正PCI——E显卡跑乱号,代码为50,45,20,C1,然后跑几次才能跑过去,但是跑过去不显视,各个电压正常,
                是不是显卡BIOS坏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
补冲:显卡型号是X550SE 128MB DDR的

网友:
你倒底是显卡不行还是主板不行呢?都没试过吗?

网友:
换过显卡试了吗?你要确定是主板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 的看法

网友:
先换过显卡试试。。。。。。

网友:
换了呢。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