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可调稳压电源

楼主(2008-09-23):
见过书上说可调稳压电源是笔记本维修必备,好像是观察开机电流可以知道机器执行到哪一步了,不知大家是不是都具有呢。什么牌子比较好呢,我见过淘宝网上有怡展305d的电源不知道究竟怎么样。

网友:
我也正想买一个,但我这里用110V电压,不知怡展有没有

网友:
我用的就是这个啊 200元买的

网友:
以前也怡展的, 输出电压波动厉害, 后来换了龙威的, 就没这个问题! 问了专门作这个的朋友, 他说我们这里怡展卖得多, 是给那些玩具行业作直流电源试机, 对电压要求不高!

网友:
最好还是兆信的,不错的,

网友:
我的也是龙威的。稳定!价格也不是相差很多!305D是5A的电流差的电源写的也是5A但是就带不了5A的负载!所以还是拿品牌的好!

网友:
我的也是龙威的。稳定!价格也不是相差很多!

网友:
我也准备买不知哪位可以告知什么牌子价格多少的合适.

网友:
怡展的用起来马马虎虎! 还算可以吧!

网友:
305D是5A的电流差的电源写的也是5A但是就带不了5A的负载!开机瞬间输出不稳烧过板子

网友:
亲眼见过用这牌子的可调电源烧过板子的……

不知道哪里坏了,电压一瞬间升到几十V,具体多少忘了,板子一下就烧了

网友:
我的也是用的龙威的,

今天刚到一个龙威的可调电源,感觉还行,以前师傅就是用的这个.

网友:
怡展的不好。我一台用了半年多。电压输出就乱显示了。每次用的 时候还的先用万用表测一下才。知道调的是多少电压。这是用过以后的才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