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有时不认键盘,有时认

楼主(2008-09-23):
外接ps2键盘正常使用。如果按一下笔记本键盘,则外接键盘也假死。有时开机又能认笔记本键盘,进XP后一切正常使用,长时间使用也正常。但再重启又可能不认笔记本键盘。拆开笔记本发现CPU附近的4个电容有一个起鼓漏液。但键盘是南桥控制的啊,和CPU电容有关吗?南桥是VT8235的芯片,旁边有2个和CPU旁边一样规格的电容。接上电源发现2个电容的实际电压不同,一个2.5,一个4.5左右。这正常吗?CPU周围4个电容电压一致。另外还有2个电容靠近网卡接口和光驱接口处电压也一样。为何南桥旁的电容电容不一样呢?笔记本是精英G320.和TCL的D1100一样。配置为:威盛C3 1G  512M内存,160G硬盘。

网友:
先把鼓包的电容换掉,笔记本键盘的控制是由专门的键盘芯片来控制的,如果外接键盘好使的话,那么键盘芯片应该是好的,

网友:
南桥的电容是起到滤波作用,南桥供电有5v的供电还有3.3v和2.5v,你说的两个电容的值不一样应该不是同一根线上,只不过放在一起。很有可能你的键盘有问题了,把键盘拆下来好好清理清理再试试,本人的一点愚见,希望对你能有用

网友:
3楼,只要开机认了键盘,怎么折腾键盘也没事的,而且所有按键都正常,你说奇怪吧。今天6.3V  680UF的日本化工的固态电容到手了,准备全部换掉主板上的6.3V 1500UF 的电解电容。明天换完看情况,再与大家分享结果啊。

网友:
好  只要开机认了键盘,期待了

网友:
今天忙了一下午,所有电容都换成固态的了。一开始开机倒认键盘,一阵欣喜。进入XP后,约10分钟,我想重启试试看。妈的巴子,重启后又不认键盘了。哎,难道键盘真出问题了。以前键盘进过两三次水,但吹了几天都好了啊。无语,盼高手解答。可惜身边没有适合的笔记本键盘替换,不然就知道问题了。

网友:
哥们,像这样的情况,我觉的最好是换一键盘一试...首先保证键盘是好的.那样才能去修的.

网友:
最先要考虑的是排除键盘的问题再去想其它的问题,这样才会少走弯路

网友:
现在机器应该没什么毛病,不确定键盘是好的,你这样越修越严重,找个好键盘确定一下是哪的问题。

网友:
键盘坏会有部分键子好用,建议加焊下PS2芯片看看

网友:
大家绝对想不到吧,我绝望之际,拿把牙刷把键盘排线和主板接口刷了一下,到现在已经开机10多次了,一切正常。看来没问题了。天啊,无语。现在主板全是日本化工固态电容了。感觉很爽。但是CPU附近的原来电解是1500UF的,我换成了680UF的固态,都说电解和固态容量比是:1:3, 或1:3.5。不知是否属实?但6.3V的大容量固态真不好买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阁下说的有道理啊。不过我的情况太特殊了。就开机不认键盘,只要认了,一切正常。真的难以怀疑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了,哈哈。知道现在,笔记本键盘一直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