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消磁线圈,测试电源口交流火线,零线通

楼主(2008-09-23):
一台17寸LG纯平显示器,我测试电源接口火。零线只有25欧的阻值啊,这样一通电肯定就跳闸啊,我把消磁电阻以及继电器都换了还不行,有遇到此故障的吗,大家帮帮忙啊,谢谢。在线等。 显示器型号:FB774BC
显示器

网友:
你把消磁线圈拔掉再量看看。

网友:
拔掉就不短了啊,但是我用别的线圈查上也这样啊

网友:
好像跟线圈无关啊,

网友:
插别的线圈也这样啊,正常来将多数是消磁电阻坏,但是我代换了还不行啊

网友:
消磁电阻是一个热敏电阻,在冷的情况下阻值是很低的,这是正常情况。

网友:
有可能是 整流桥

网友:
我侧桥是好的 啊,没有击穿啊

网友:
这故障用逐一排出法,应该很快能找到问题的。

网友:
楼主所说的应该不是故障所在,你想,消磁电路和整流电路等全部在保险后面,要是有短路的话,保险肯定早就烧了,不会出现跳闸什么的,所以你可以直接插电,看看具体是什么故障再说。

网友:
你先把消磁电阻和线圈拔了 在测 看看阻值有变化没有

网友:
拔掉线圈或是拆掉消磁电阻,电源口就不短了啊,影响火,零线的东西都看了,没问题啊,到底是那呢

网友:
上个灯泡,通电试试。安全的,不会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