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 要过几分钟才亮

楼主(2008-09-23):
三星743显示器,开机要过很长时间才突然亮。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测一下电压, 灯丝和加速级电压啊,也许在慢慢长啊

网友:
楼主好象不是搞维修的吧, 这样问 .

网友:
我确实不会动显示器

网友:
显示器管座受潮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我想问一下楼主
  你的是慢慢的亮起来  还是突然一下就亮咯呢
 要是前者的话呢 应该换管座就 好;啊
   可是要是后者呢 我也遇到过
 可惜没解决  请高手指点 谢谢 就是开始不亮 开机几分钟子屏幕就回到正常的亮度 虚焊没有 管座已换  谢谢

网友:
检查及更换G1,G2的电阻及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