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关机了显示器还会自动开关

楼主(2008-09-23):
重启,关机,玩游戏全屏的时候 显示器就会黑屏然后自动开关个不停 ,如果要让他恢复必须把显示器关一段时间再开才行,还有要关的话必须在他显示器指示灯亮的时候关。。。哪位高手指点下哪出问题了 修下的话大概多少钱 感激不尽

网友:
  没人知道吗 郁闷

网友:
难道没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网友:
我怎么觉得故障有点怪呢 是不是电源部分不行呀

网友:
我把显示器电源插别的插座上也没用

网友:
看看开关按键漏电不
  开关按键电压3.3V

网友:
显示器开关按钮漏电怎么看 这方面我是白痴啊

网友:
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显示器开关按钮漏电怎么看 这方面我是白痴啊********
还是送修吧!

网友:
  看来只能这样了

网友:
換個電源按鍵這簡單事先做
也許就解決了
其次才查電源電容是否衰退
按鍵到mcu的回路很單純
頂多補焊5 6個點
放心大膽去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