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液晶显示器绿灯闪 图象也闪

楼主(2008-09-23):
前天收到一台LG液晶显示器, 型号L1750UN .绿灯闪 图象也闪 (屏幕黑一下亮一下) 有时拔掉屏线 或者面板控制线 故障可消失 不定时故障出现 电容没鼓 排除虚焊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是开关按键的问题.,你在开机后1秒把按键接线拔掉,如果没问题,把所有按键全换了,OK.

网友:
我之前也这么怀疑的 今天下午拔掉面板控制线还是不行 重新插屏线就好了 可昨天我是拔掉面板线才好的 郁闷了 是不是驱动板有问题了呢 太奇怪了

网友:
电源的各组输出正常不?

网友:
检查虚焊, 把MCU, 主控IC都加焊一下.

网友:
主芯片虚焊,要么机器供电带不起负载

网友:
维修解决方法:看一下此板的高压板有没有问题,要是可以排除高压板的问题,那就是驱动板,如是驱动板可维修解决为拆下原来存储器装上空白的,有的有4个,有多少个换多少。然后试机,看看是不是好了,记住不要写数据。装空的,它本身会写上去的。

网友:
灯管坏了吗

网友:
不 好意思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是电源有俩电容鼓包了  之前我先想到就是电源了 测电源电压12V正常就 没再 考虑电源问题 后来换个电源故障不 出现  打开原来的电源发现电容已经鼓包了

网友:
是看到实物才知道了,所以一种现象可能有好多种故障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