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华硕M5000,停留华硕画面死机

楼主(2008-09-23):
华硕M5000,开机停留在 checking nvram画面,右下角报错是5538
按开关可以关机,重启没反应,按F2也进不了BIOS
硬盘光驱均检测正常
求解
华硕

网友:
初步判断是板载内存的问题,轻轻按压板载内存,可以自检通过,也可以进系统了

网友:
楼主真是我的偶像啊。前些时候遇到两台华硕S5000机器,故障和楼主描述的一样,可惜不知道怎么搞就拆配件了。没想到今天遇到楼主,真真正正相见恨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