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PE-TM 反复跑C1 C3 D0 01 02 07(已经解决)

楼主(2008-09-23):
清华同方的品牌板.
AGP 电压和内存电压正常..

一片修好..可以确定BIOS 和IO是好的..我从那好板上拆下试过.

南北桥按压没反应,,请各位看看是什么样一个问题?

听了刚刚兄弟们的意见.我先拆网卡.没用

再换上那个好板的时钟...呵呵 ..OK  了...没想到是这个问题..这个坏时钟IC少几组时钟输出

网友:
没人来帮帮我吗?....在线等

网友:
内存时钟正常吗。我有块865就是这样故障,检查发现少了一组时钟

网友:
好的..马上去查下时钟..谢谢

网友:
是不是独立的显卡,如果是,换上个好显卡试试

网友:
仔细查查复位电路,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

网友:
一般是 SB和I/O故障

网友(2009-06-08):
还有这个问题 第一次见 从来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2009-11-06):
我也有一块是同样的问题 不知是哪里的故障

网友:
I/0的时钟没收到会出现这个故障. C1--07 循环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