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S1117 如何代换

楼主(2008-09-23):
主板为:翔升NF3250N
只要一插上电源AMS1117芯片烧的发红。芯片为:AMS1117 0639 在网上找了很多AMS1117的资料都没有这个0639的啊。不知道能用什么芯片代换??
芯片

网友:
量1117的输出端,也就是最大的那一端对地的阻值,如果短路,则NF3坏,
1117基本上是不会坏的.

网友:
你随便找一个1117就可以了。不过。一般很少是这个坏了。你测一下南桥是不是坏了。看看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南桥倒还没测试过,当时刚拿到板的时候就发现这个芯片附近发热很大。摸了一下1117还把手烫了个泡,这个肯定是烧了。其它的也就没去测量了。

网友:
上一次同样的情况1117发热不是发红,最后是南桥坏。

网友:
前面的字母不用去考虑了,直接找个1117换上就可以了,板上就是用他将5V转成3.3V的,至于他那么热就一定是下边有短路,

网友:
呵呵。0639是它的制造日期。你找这个,找死也不一定找得到。正电压稳压器一般都不会坏,考虑下后级电路短路造成。

网友:
0639是它的制造日期,谢谢!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AMS117,你只要找个是1117的换上去就行了,代号不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