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工具得心应手

楼主(2008-09-23):
先是发来个编程器,把那几个跑码不亮的挨个刷一遍,好了一块,不错。。这几天又买回来了DDR打阻值卡,修那几块跑CI  D3关于内存的主板,V星主板开机跑D3,量打阻值卡各点,结果又发现一处阻值低,暗暗高兴,量到那个排阻,心底一凉,排阻没问题,另一端进北桥了,对地电阻7欧,估计那可怜的北桥。。。。。
      虽然没修好,但是找到了故障位置,看来这些维修工具功不可没啊,对于我们深入检查故障还是有相当大的帮助的。

网友:
我的工具也是有一点一点凑起来的~~~
到现在还没凑齐来~~~
主要是没认真修理~~
一般坏了都是换~~

网友:
我现在就想买PC3000,不是差钱,差在不会用,我手里40-120G坏硬盘有快10个啦。。

网友:
废板有将近三百块了,真是挺过瘾的,修好后很有成就感

网友:
如要买pc3k,还是买一个isa3k,再加上一个udma3k,基本上足够了,
其他的修盘工具可以不用了。国产的就不用考虑,浪费钱和时间,感情
至于说会不会用的问题,其实,工具在自己手上了,还担心学不会修盘吗,修上一百几十个盘,再修坏一百几十个盘,还担心学不会. 会修坏盘,自然就会修好盘,修盘修来修去还不是那几招了。

网友:
同意楼上所言,不过很多人修坏十来个就撑不住了。

网友:
十来块够你练手了,不要怕,修来修去还不是会修了吗!

网友:
同意,说的对。实践,是唯一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