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0E奇怪的屏暗问题

楼主(2008-09-23):
前两天接了台本本,客户说接外接电源就屏暗,接电池什么问题都没有,我看了屏接口处的一个三极管(55A6)的3脚上的电压接电池是19V,而接电源是23V,这只脚直接到了U61的33脚,芯片我也换了还是不行,现在我不知道是哪边的问题了,有哪位大哥知道啊,我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你把屏拆开  引一个3.3V接在高压板上 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可以拆开测量一下  看看那高压条上的电压在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就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 板子上的H8的问题啊!

网友:
我测了加电池3.3V正常,用外接就没有,那个电压是从PWH4的55脚出来的,我没这个芯片客户又急没办法没搞好客户就拿走了,本来我还想换个PWH4来看看的,现在没办法证实了,哎

网友:
有时是睡眠开关不良也会这样,你都没检查一下?上回我就碰到和你一样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