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6000笔记本通电就开机

楼主(2008-09-23):
DELL insp6000的本本通电就开机,能够进入系统,一切正常,但无法强行关机,系列里关机也不行,总重新启动,主板放电后就变成可以在系统里关机,但关机后还是无法开关跳开机,把适配器拔掉后再插上问题依然是的,通电就开机,不能够强行开机,系统里可以。,请大侠们帮忙

网友:
开关电路有短路的地方。比如开关连在一起,电压被拉底。

网友:
应该是CMOS电池的问题!

网友:
量的power没接地的,

网友:
我觉得是开关键那里有问题,电压一直被拉低了,所以才是这样的结果

网友:
跟CMOS电池也有关系!你看看

网友:
应该是开关坏了,重新换个开关试试

网友:
搞定了,是南桥的问题,谢谢同志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