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线路图纸中的"no stuff"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08-09-23):
很多图纸中,某和元件上,用虚线框着,旁边标识no stuff,请问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从翻译上说,就是没有东西,那么就是说这个元件不用焊接?

网友:
此零件在主板上不上件。

网友:
在设计上有这个元件的空位,但在实际出货中未上此颗元件

有的电路图是在元件型号前有一个X

网友:
原设计有的一些功能在后来因为某些原因(产品定位等),把一些功能电路取消掉了,造成的有些位置空缺,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
哦,是这样啊...谢谢了.

网友(2008-10-27):
楼主真心细,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