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中电容边标有EC16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9-23):
绝对新手请教,电路板中电容边上标着EC16,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C16是说电容在主板上的编码。E在不同的主板上有不同的意义,有的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有的是代表板上的“分区”比如声卡区域、南桥区域等等。

网友:
EC 电解电容
16是在主板上的电容编号

网友:
同样的电容也有标有FC的
不可能是电解电容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