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325

楼主(2008-09-23):
映泰NF325-A7不通电,换8712I/O后可以正常通电,进系统没有问题,可是通过系统软关机,关机后CPU风扇依然在转动,检测卡指示灯也在亮,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电源管理模式错误!可以进BIOS里面调如不行,重做系统.

网友:
IO要是没有焊好也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况了啊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换一个I/O后,不再出现这种情况,可以正常使用,谢谢谢谢

网友:
应该是IO没焊接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