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

楼主(2008-09-23):
ibm r52的..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电流跑到60-70 . 是不是到了内存了啊..两个内存插口好像没什么问题.压北桥好像能开机.不确定.因为板子有的时候也能正常开机的.. 请问是哪里问题啊..在等.
问题

网友:
好像是北桥的问题,好像加显焊一下可以好。不好也没关系,看这种情况好像值得一试。
这个答案楼主肯定不满意,没办法。是楼主你对故障的描述充满了好像,我们的分析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
有虚焊的地方,仔细找找吧,

网友:
加焊啊,像就要搞啊..

网友:
R52的北桥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怎么不用测试卡跑一下看看,怀疑北桥虚焊,先压压北桥,看是不是北桥虚焊,是的话就加焊,不是 的话就近一步再查查看不要盲目上BGA设备

网友:
先判断是否是过内存,或内存问题,可取下内存开机看电流,及上内存的电流,便可判断是否过内存。也可用打阻值卡打内存到之间AD线的阻值,不过大多数内存不过都是内存槽及排阻、排容虚焊较多。

网友:
这机器首先一个问题是南桥容易虚焊:第二你看是不是挡内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