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联想昭阳E320故障

楼主(2008-09-23):
今天遇到一台联想昭阳E320,开机进系统后过一会,电源就不起作用了,变成电池在供电了,电池因为电量不足,然后就关机了。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电源是好的吗?
如果光用电源会是什么情况?
电池电量不足了,在电源能用的时候能不能充电?
适配器的AD+变成DCBATOUT和电池的BT+中间应该有个8脚场管隔离,个人认为从这向电池充电电路查。

网友:
电源没有问题
只用电源有时开机可以一直通电 有时开一会就断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是好的吗?
如果光用电源会是什么情况?
电池电量不足了,在电源能用的时候能不能充电?
适配器的AD+变成DCBATOUT和电池的BT+中间应该有个8脚场管隔离,个人认为从这向电池充电电路查。

高手,偶像。说的这么具体!!
这个大侠可能有图纸,要么就是对这款机器特别了解,建议楼主还是多多向这位大侠请教一下的好。

网友:
风扇的问题

网友:
到底解决了没有,是如何解决的啊。

网友:
同问 到底什么问题啊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