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看电路图?NN-P07D03LV

楼主(2008-09-23):
首先看: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44046-1-1.html

这是飞翔老大的解说,我如何也看不明白,7、8脚是接什么电压,第一个管为什么是从S到D输出的?
附上新图

请高手能有个圆满的解释,老大说的第二个管导通可以理觖,但第一个管为什么会是5VCC供电的?7、8脚也没看出接VCC5_SB啊?

网友A:
双MOS管都这样的,一个上管一个下管轮流导通啊。这个有什么不明白呢。

网友:
老大说7、8脚接Vcc5我没看到,只看到5Vdub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MOS管都这样的,一个上管一个下管轮流导通啊。这个有什么不明白呢。

这个不是核心供电PWM上的上下管,所以这里没有你说的作用。请看仔细了再说。

网友:
这里的两对MOS都是为双供电而设置,实际上就是一个开关的作用。并非一定要轮流供电。如果设计为待机切换到正常供电,就起切换开关作用。如果设计为正常加电后同时供电,可以起电流平衡的作用。到底采用那一种图纸上并 没有表达。

网友:
4楼的兄弟,我想请教一下,
按你的意思就是5vsb和红5v 不能同时给某个点供电对么?
它们直接必须互锁对么?
我 以前一直以为是它们同时供电,提供更稳定更大的电流

万望给予指点

网友:
谢谢各位,现在终于透彻的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