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00 不开机器(已经修复)

楼主(2008-09-23):
有台D600 加电不开机,测试卡跑00FF-11A7-12A8-A7A8,就不动了,两秒后掉电,要把电源适配器拔掉再插才能再加电,更换过显卡,还是老样子,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请教高手.
很奇怪,我把一块好板上的BIOS和它的BIOS 对换了一 下,好了。另外好板上了他的BIOS 也正常,有朋友帮我解释一下吗。
[
]
不开机

网友:
我也有两台这样的机器,电流刚到1安左右时掉,变成0.5安。不知道是不是显卡,想做个试试,可总觉得不像。请高手一起指教指教

网友:
补焊网卡试试,DELL机器很多这毛病的

网友:
网卡和SMSC都已经更换过

网友:
你们看过他的指示灯是咋亮或灭的没???

网友:
开始是三个等全亮,然后全灭,就在最左边一个灯刚亮的时候就掉电了。

网友:
南桥查过了吗

网友:
做个显卡试试看,很有可能是它的问题

网友:
你这种有可能和D600掉电的通病有关系,在I/O旁边有个FCAA的三极管,把它换掉试试,还有这个3。3V电压量一下看

网友:
同意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2010-01-07):
我看第一块板只是BOIS虚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