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3):
大家好,联想激光打印机刚开如打印前几张效果很好,但是连续打多了就会出在很脏........请叫一下是定影还是鼓有问题....谢谢
联想

网友:
怎么个脏法,重点查下硒鼓!

网友:
硒鼓漏粉,拿出来清一清硒鼓

网友:
用中途停机法来判断是鼓还是定影

网友:
谢谢,4楼的值得一试....

网友(2009-05-03):
大概是硒鼓吧 你好好检查检查吧

网友:
应该是硒鼓里,清废粉的那条东西,老化了。

网友:
定影的问题吧

网友:
都别扯淡 上样张再说!

网友:
一般情况下 都是硒鼓有问题 定影有问题的话 是印子不好

网友:
个人怀疑80%是定影问题!
应为后来打印的脏是定影部分粘了很多粉,被定到后面打印的文档上了!
关键要看到样张 到底是那种脏!所以说不看样张就判断故障的都是扯淡!

网友:
我见过这个现象,但至今还不知道是什么故障引起的
常见的是定影部分问题吗?

网友(2009-06-03):
定影可能性最大,为什么?
但是连续打多了就会出在很脏
是加进分的吧?没清好呀你!分太次了,连续打多了就会出在很脏。

网友(2009-10-29):
这个问题我清楚:是定影管上粘了碳粉,在打印多张时,由于定影加热时间长,上而后结焦软化,在纸上留下印迹。一般在两边重。
清洁方法:拆下定影,取下胶辊。给定影灯加电,10秒左右为好,时间长了烧坏上面的镀层。这时结焦已软化,用木片轻轻刮下结焦,最后用卫生纸擦一下,使之发亮,就不易再粘粉了。这中间如果温度低了,再加一下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