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冠的787ns

楼主(2008-09-23):
唯冠的787ns,首先是场小芯片8172虚焊了,补好后,通电,d704(d704和rl701是一条线)的一端和高压包12脚出来的j179一端打火
换了同样的高压包,还是打火?
怎么办?

网友:
你是不是换的新包。。。。。。。。。。。。。。?

网友:
在另外一台机器上面拆下来的,那台机器可以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