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3的板子3.3V对地短路。

楼主(2008-09-23):
一客户拿来三块板子,一块845GL已经修复,还有片NF4的七彩虹被人加焊过桥,
3.3V也对地短路,没兴趣搞了。只有这片磐正的NF3看看还能不能搞。

1394芯片下掉了,短、网卡芯片也拆掉了,短、IO芯片拆掉了,还是短。就差桥
没有拆了,PCI槽打值卡有一根数据线测下来也对地短路。

请问各位XD一下,是不是可以判定桥挂掉了。(对了,桥边上的两个3055一个穿
掉了,换了两个上去没用)。

网友:
肯定是桥坏了

网友:
谢谢回复,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把板子退还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