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10S开机断电。

楼主(2008-09-23):
插适配器有0.01A的待机电流。开机后出现戴尔的开机画面。就断电。恢复到待机电流0.01A.开机后的时间有长有短。不定的。CPU已经换过还是一样的?
cpu
戴尔

网友:
检查一下散热问题,可能是散热不良引起的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或者测一下开关脚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 顺便问一下断电时的电流是多大 ?

网友:
真的是电源问题呀。我的稳压可调电源用在别的机器上都是可以的。怎么在戴尔的机器上回产生以上的问题的呢?

网友:
CPU芯片看一下。。

网友:
换电源
检查散热